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05-05-09):
求教星三角启动的线路图 有的请发邮件过来 谢谢 cyf753951@sina.com

网友A:
这电工手册上就有啊.没手册去书店找一下,带纸画下来也行.

网友B:
好多的电工手册都 有的,设备也有的带

网友C:
去看电工手册~~

网友D:
太简单了!~~~~~

网友E:
这个自己都能画??!! 太简单了!! 大学书上都是!!

网友F:
我都不好意思看了!

网友G:
这样的问题能在工控网上问吗?你太不实在!!!!!

网友H:
你是搞电的吗?电工学习资料上就有,假如不是电工就不要搞,会出事的。

网友I:
你的意思是用plc编制星三角启动程序吗?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J(2006-09-12):
星型时还好好的,但切换到三角时,电机有噪音是怎么一回事阿

网友K:
论坛上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