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瓶“水”的成分

楼主(2005-05-09):
求救电瓶“水”的成分

网友A:
什么电瓶?

网友B:
蒸馏水+酸

网友C:
浓硫酸加蒸馏水稀释到比重为1.28

网友D:
是硫酸!没错的! 电瓶是大功率电池的总称!极板是硫酸铅! 电池利用一个简单的电化学公式,在高三的化学课本上有! 以前人们认识不到位, 电池被人们认为是存放电的瓶子, 所以至今沿用这样的称呼!

网友E:
就是蒸馏水

网友A:
镍镉电池是苛化碱

网友F:
搞开水也可以的,呵呵,我个人弄过,效果不错的 !!!

网友D:
那是因为酸的浓度大了以后, 导电性和离子性变差,不能让电荷通过, 这样的现象是电池要充电了! 充电可以换稀释的纯酸, 但要损耗铅版, 也可以简单的加水稀释电池里的物质,再充电! 但是它里面的本质是稀释的纯酸! 电瓶水里面的水是稀释的纯酸,稀硫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