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运行问题!!!

楼主(2005-05-09):
我按F5运行画面时,弹出"工程文件名不能包含空格",可是我的工程文件名并没有空格,请问是怎么回事????卸了重装后也还是这样,谁能帮帮我??????

网友A:
将工程文件从 我的文档 中移到另外一个目录中即可。

网友B:
工程文件 要放在默认路径下!!! ..\MCGS\Work\*.*

网友C(2009-03-23):
想请教下各位 我的操作系统是 Vista HP。mcgs可以安装,但是当我运行时能够打开或是新建工程,这时就没有动静了只能关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MCGS是一套基于windows平台的,用于快速构成和生成上位机监控系统的组态软件系统,可运行于WIN95/98/2000/ME/NET系统和xp系统,不支持Vista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