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磁阀一般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05-05-09):
一套液压设备有两个电磁阀,一用一备。当电磁阀出现故障时进行切换。请问:电磁阀一般会出现什么问题,在做自动控制时如何判断?

网友A:
油不干净,塞柱不灵活 弹簧断了,不能复位 当然还有其它问题很多的 如果你这样控制比较麻烦,加个压力传感器(或工件位置传感器),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关闭或者打开,报故障比较好

楼主:
如果两个油泵电机也是一用一备,故障时要进行切换,但如何判断是油泵电机的问题还是阀的问题?

网友A:
油泵是一直开的,所以用个压差传感器就可以判别是否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