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启动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5-05-09):
各位工控同仁: 我司最近在客户那使用一台西诺克315KW软启动器。采用一脱二控制。应用在风机上面。其标称电流为630。带负载启动最大电流为2000A,使变压器的容量不够,他原来使用软启动器的目的就是减小启动电流,使他控制在1000A左右,请问如何解决该问题?盼解

网友A:
变压器具有短时过载的能力,启动也就是几秒钟,问题不大。

网友B:
那就用限流起动!限流值在1000A,但能否顺利起动要看负载大小了。假如你有钱的话,就用变频器,一般情况下决不超过电机额定值。。。。。。。。。。。。。。。。。。。。。。。。。。。。。。。。。。。。。。。。。。。。。。。。。。。。。。。。。{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1000A是不可能的除非是高压电机否则力矩不够

网友B:
很对!!!!!!这就是软起动一个严重的缺点,即软起动器降压起动的缺点。除非用变频器起动。。。。。。。。。。。。。。。{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