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LonTalk协议固件的问题!!!

楼主(2005-05-09):
请问个位高手:LonTalk协议固件是固化在Neuron芯片中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有的文章提出来,LonTalk协议固件可以放在Neuron芯片的外扩片外EPROM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固化了,就拿不出来了吧? 请指点!!!!

网友A:
System Image(系统映像) 节点存储器映像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神经元芯片的固件。 神经元芯片的固件包括: LonTalk协议、 神经元芯片调度程序 库 神经元芯片I/O驱动程序。 只有神经元芯片中包含系统映像,神经元芯片才能工作。 对于3120xx神经元芯片来说,系统映像包含在其片内ROM中。对于LTM-10模块来说,系统映像建立在它的存储器中。 对于3150神经元芯片来说,系统映像是在制造节点时使用ROM Image文件(.NRI)或EEPROM/Flash Image文件(.NEI)通过编程写入ROM、闪存或NVRAM中的。 这是 lon_术语解释.chm里面的 有时间down下来看看吧。。

楼主:
非常感谢风云_际会的答复!! 非常惭愧的是lon_术语解释.chm我早已看过,可是不能活学活用,看来以后学习的方法方式得有所改变!!!

网友A:
谢字不敢当。。。 谁接触一样东西都有一个过程。。 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

楼主:
是啊!! 刚接触的时候简直一头雾水,现在逐渐入门!怎么说呢?有问题或者说能提出一些问题也是一件好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学习的过程!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好多人的帮助,只有三个字!谢谢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