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驱动MR伺服放大器步进指令

楼主(2005-05-09):
我编的一个PLC驱动三菱MR系列的伺服放大器的程序。用GPP编的。但是S0的步进金触点却不能做出来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啊? 在GPP软件和FXGP/WIN里面使用步进指令的梯形图显示不是一样的. 如果在GPP软件里编程在母线的左边打入指令符STL S0敲ENTRER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