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注:关于滤油器的选择?

楼主(2005-05-09):
液压系统有吸油滤油器、管路滤油器、回油滤油器,每种滤油器都有自身的过滤精度、额定流量,求助各位行家,滤油器的额定流量和实际流量有啥关系?过滤精度如何确定?谢谢!

网友A:
额定流量跟实际流量的关系不好比额定电压和实际电压的关系!? 过滤精度取决于滤纸材质/请问您的精度要求? 你的问题我公司可完全为你解决,欢迎登陆www.mt-hydraulics.com 也可以和我们深圳办事处联系zzy8097zzy@sohu.com 0755-33643960钟

网友B:
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在选择滤油器时,滤油器的额定流量一般选择实际流量的3倍或以上.

网友A:
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规则.德国HYDAC海德克的是3倍.而象德国ARGO,MAHLE的都只要高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