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触摸屏变暗,什么原因

楼主(2005-05-09):
三菱触摸屏现在屏幕变暗,几乎看不清,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能解决,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我曾经碰到过,首先你的触摸屏是新的吗,如果是找供应商,还就是灯管上的反光模受热把灯管包起了,还有是1次都没用过,我记得是显示屏4角按3S,会出现显示屏的设置菜单,调节亮度 如果是用了很久了,那就是灯管老化,换根灯管,不过不太好找,我以前是拿背光灯板里的灯管用的,可能偏长了. 朋友,祝你好运,还有不清楚,来信我们再探讨下.

网友B:
时间长了背灯变暗,需要更换。或检查背灯的高压板是否正常。

网友C:
如果是背光问题,10.4或12.1寸的,我们可以维修。 MSN:bjzjm8@hotmail.com

网友D:
可能是背光灯坏了

网友E:
是不是cpu供电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