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如何实现wincc与EXCELL的数据交换

楼主(2005-05-09):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要求计算一个形状比较特殊的罐的容积,现在是用液位传感器测量当前液位,然后客户给出该罐每个高度所对应的罐的容积EXCELL文件,并且根据当前的温度要有修正" 想请教哪位高人,我在做WINCC时,该如何组态?

楼主:
在WINCC中我该如何读取该值?? 请高人能指点迷津,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我刚做过,情况跟你提的几乎一样。既然给出了罐高度对应容积,可以把两个相近值当线性处理,读出传感器数据,根据表中高度换算成0-27648对应数据,程序中建一个FB块,输入计算公式,根据传感器得出的值,就可以计算出当前吨位,当然肯定有一点误差,但只要客户给你的数据分得很细,应该还是比较准确。得出的数据送到WINCC就可以了。

楼主:
也不是这样情况,因为我做的项目"罐的形状比较特殊",不是根据P=GH*密度计算高度,在换算成容积,因为"罐的形状比较特殊",不能直接计算,客户通过专用方式计算给出每一个高度所对应容积表,要求我们先计算出高度,在查该高度所对应的容积!而该容积表是客户给的EXCELL文件!

网友B:
你用WINCC的VBS做吧,在画面中做一个按钮,按下此按钮进行计算,(也就是执行一段VB程序)在此程序中,首先将当前液位值与EXCEL中的高度进行对比,找出对应的容积,再两者相乘,结果保存或显示就可以了,不难的,需要的话发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