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立变频器

楼主(2005-05-09):
现有两台日立变频器型号:L300P 15KW 和SJ300 3KW都报E23.3或23.4或23.6 因频率给定方式不同而不同 查故障代码E23:CPU和闸阵列之间的通信错误 恢复初始化无效 请高手指点 谢!谢!谢!!!! 有谁知道王仁祥老师的联系电话?说一下!

网友A:
检查驱动板上小白色光 (不会打)到排线0.03铜线.

楼主:
陈老师能再说一边。。。不明白

网友A:
底板到电脑板的线和小白色光 {}是0.3的敷铜线-与电脑板的查脚.{}内的字不会打.

楼主:
陈老师你指驱动板小白光耦到主板通讯插座之间的敷铜线短裂? (主板以对调试过是好的)

网友B:
可能是GA板的问题,有可能的话,能否提供使用场合,以供参考。 据查,GA板因使用问题,造成故障较多。 另外,初始化无效是什么意思?断电后结果怎样?

网友C(2005-11-04):
请检查扁平电缆的连接,看是否有松动。

网友D:
通讯线有问题!

网友E:
E23.4问题很复杂,大部分是换板子。涉及到的点多达1000多个,很难维修。GA出现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F(2009-12-18):
1.FFC接触不良、2、IC故障、3、驱动光欧性能下降或者损坏
对策:
1、更换或者清洁FFC插头、2、更换新的光欧、3、更换主基板

网友G(2010-03-29):
把光耦换掉试试,,我有一台机开机频率上升到十HZ的时候跳E23。6,,,,之前有换过GA芯片都无效,,最后全部换新PC929。。开机就正常,,,也可以把三路UVW  驱动信号光耦,好像是A2611。。。一个一个拆掉试,,拆掉那个报警消失了,,说明就是这路驱动有问题了,这时的输出是缺相的,,到时你再仔细检查这路的IGBT驱动就行,,,!!!!

仅供参考,

网友H(2012-10-13):
日立wj200-110hf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速,怎么设置??

网友I:
您好,我公司是主营日立HITACHI变频器。

销售热线:13075956442,商务QQ2662420707 李先生

技术支持:电话不方便公布,请致以上电话或加QQ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