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经常坏,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5-05-09):
单位里的补偿电容经常变得胖起来,甚至漏油 我估计可能是电压偏高,以及谐次波比较多, 不知道还有其它可能吗,(电容质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感性负载在工作会产生高次谐波,而加装普通的电容补偿会引起谐波放大,由于谐波的存在,电压波形发生畸变,使电压峰值增高,呈锯齿状尖顶波,尖顶波电压易在介质中诱发局部放电,而且因电压变化速率快,引起的局部放电强度也较大,这将对电容器绝缘介质的老化起加速作用.所以必须采用五次、七次、十一次或高通滤波器可以在补偿无功功率的同时,对系统中的谐波进行消除。

网友B:
换个0.45KV的电容试试,我这电压偏高,正泰等杂牌电容一年都用不到,桂林电容不到一年有2只容量降低,怀疑均是因电压偏高的原因。现在再购买电容均购买0.45KV

网友C:
我公司的确电容补偿柜最近熔断器底座着了几次火,不知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D:
我也估计可能是电压偏高,电容质量不好噢

网友E(2005-06-21):
看看你们公司的这种感性及容性负载是不是比较多,可能是谐波的原因,而且电容有对谐波放大的作用,最好简单的测测你们的谐波值,觉得有必要治理的话可以联系我,一般应该是5次及7次谐波比较突出,如果是3次及3的倍数次谐波较突出,建议买个隔离式变压器装在电容前面就OK了,隔离变可以抑制3次及3的倍数次谐波,俺刚工作没几年,原来一直做技术(学电的跑去做机械设计),觉得没前途今年就转销售了,各位达人看见小子哟有什么错误的请指正. 我的E-MAIL:black_uhlan@chinacars.com 上海稳利达电气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谐波滤除装置及稳压设备,先后为浙江、富阳供电局、金华供电局下属企业,治理由于谐波引起的电网污染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稳压器国内绝对排的上号,服务绝对最好.      联系人:唐万琪   电话:13916943355 13564109194    021-63540466-8006   地址:上海天目西路290号康吉大厦16-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