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压供汽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5-05-10):
请教一个简单问题:在恒压供汽中,传感器(电位器压力传感器)是否直接控制变频调速器?即,在锅炉恒压供汽中,传感器的反馈量控制变频调速器,(变频调速器驱动风机电机),压力高时,风机转速底,压力底时,风机转速高。是否换需加一个PID调节器?即传感器提供反馈信号给PID,PID控制变频调速器?望各位给予指点

网友A:
最好加块PID板!

网友B:
用内PID也可.

网友C:
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内置了PID功能了,用内置PID就好了.

网友D:
现在变频器通常都有内置PID功能,结合一个0~10VDC(4~20mA)传感器应该可以实现恒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