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电流表参数如何设定

楼主(2005-05-10):
本人遇到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不知道如何设置参数来保证电流表的读数正确(该 电流表满刻度为300A 20mA)

网友A:
6SE70的变频器我没有见过,但一般情况下它应该有一个参数可以读取实际电流值,然后你就可以调整你的设置,使电流表的读数与变频器上显示的实际电流值接近就可以了?

网友B:
把P640.2=22,把CUVC主板上的SWITCH 4的5-6相连,在端子X102/21、22输出的即使你想得到的电流表的指示信号。若指示不准确你可调整P643.2的值的大小。推荐工控资料的专业网站:www.zggkzy.com

网友C: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我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一个信号源调电流表的量程的,一般电流表都有一个电位器可以用来调整量程。

楼主:
721005这位先生说得比较专业,CUVC主板上的SWITCH4的5-6我已经改成电流信号了,而且P640.2设成22,我在变频器输出端用电流卡表监测实际电流,然后修改P643.2直到电流表显示准确为止,但是由于该变频器是利用主令控制器来控制的,第一档电流调准后,后面几档的电流反而变得很小,因此不知还有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好,请各位指教。

网友D(2007-05-23):
没用过主令控制器控制,如果是通过通讯端口来控制的话,检查控制字是否合适(有没有溢出)。举个例子:采用16位连接器,实际的X102/21、22输出=发到变频器的数值/P350(参考电流)*16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