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S485通讯的RS命令

楼主(2005-05-10):
请问通过RS485DB模块,使PLC和温控仪表通讯怎样通过RS指令让PLC读取仪表内的数据?写我是通过RS命令和M8122特殊继电器完成的。但是不会读。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温控仪表不是4-20mA或0-5V等信号输出吗?用AD模块不是可以吗?为什么要通信呢?不明白

网友B:
知道仪表通讯协议吗?不知道编不了

网友C:
这年头能用通讯谁还用AD, 成本那么高~~~~~~~~~~

网友A:
可以通信的仪表也很贵啊

楼主:
AD模块只能输出温度值,我这里不仅需要数值,还需要改变温控仪表的设定值,和其他一些比如是否运行等变量。TO:轻骑兵,知道协议啊,可我不会通讯。用不懂RS命令啊。

网友D:
我做过与变频器的通信,我在浙江台州。你在那里?

楼主:
to:notezym 我在沈阳,辽宁。变频器通讯用的是RS命令吗??

网友E:
台达的plc控制台达的变频器方便极了,就1条指令搞定!

楼主:
..........不是变频其阿!

网友B:
to:进攻发起者。请你把你是用的PLC厂家型号说清楚,以及温控表的通讯协议公布一下,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PLC是三菱FX1N-60MR,和仪表能通讯可惜就是不能读出正确的信息! 等明天我给仪表的厂家打个电话再说8。说明书写的怪怪的!

网友F:
RS指令只对232可以进行读写,如果是485BD那就只能写不能读了! 要解决只能先转成232在转成485在与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