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90V输入变4~20mA输出的电压变送器

楼主(2005-05-10):
请问有690V输入变4~20mA输出的电压变送器吗

网友A:
应该有的,偶也在找呢! 找到后在回复你!

网友B:
请把详细规格告诉我,是直流还是交流?还有输出的规格 可以做到

楼主:
三相交流电 线电压是690V 输出要求是4~20ma 有没有这样的变送器

网友B:
请问输出需要电压是多少?直流、交流?你只提供了一个电流。

楼主:
需要的输出是4~20ma的电流信号 直接进PLC

网友B:
你是不是要求输入到PLC模拟量模块中,那最大电压不超过15V,能满足你的要求,只不过你提的相关参数还不够,还需要提供,如输入690V,输入的变化范围是?~690,输出是DC15V 4~20ma,可以联系我:13835984678

网友C:
我公司有该类传感器愿意服务

网友D:
盛世自动化: 4~20ma 为什么‘输出是DC15V’ ?

网友E:
隔离放大器IC:(产品详细说明请发邮件到:ggxx123@tom.com) ● 电源、输入信号、输出信号:隔离3000VDC, 三隔离。 ● 4-20VmA,0-5V , 0-10V,0~±10V等信号隔离放大输出 (非线性< 0.2%)。 ● 12VDC或24VDC单电源供电,内置多组高隔离电源,可提供一组隔离12VDC输出。 ● 内部陶瓷基板,SMD结构,低温漂、高可靠性,宽信号带宽(60KHZ)。 ● 低成本、超小体积,标准 SIP12 / DIP24引脚,阻燃材料封装符合UL-94标准。 ● ISO系列 小体积隔离放大器 IC(精度0.1 0.2 0.5级,非线形<0.2%) ● 0~10V/1-5V/4-20mA/0-20mA直流信号V/V V/I或I/I I/V隔离转换IC ● 内置电源0~±10V或4-20mA直流信号隔离调理 IC ● 0~5V交流信号隔离调理 ● 两线无源4-20mA信号隔离调理 IC ( 输入信号、输出信号:隔离3000VDC)

楼主:
同问盛世自动化:4~20ma 为什么‘输出是DC15V’?是不是指的带载能力? 我需要的是3相交流电压变送器 如果贵公司提供这样的产品,mail我一份资料好吗? wangxcheng@hotmail.com

楼主:
考虑到线电压是690 是否可以用3个400v的变送器,结成星型,共点悬空,那样每个变送器上分到的电压是400V。 有人这样做过吗?是否可以这样做?

网友B:
TO:周公:4~20ma为什么是DC15V,因为它要求直接进PLC,PLC的模拟量模块最大输入电压,并不是说我非得给你做DC15,4~20ma,当然这得看模拟量模块的最大输入电压了。一般PLC模拟量模块推荐最大不超过15V。所以,我说的15V就是这么得出来的。不知说的正确与否,请周公指教。

网友F(2005-07-25):
简单,其实求实交流690V电压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最多知道电流能带多大负载。一般250欧,有需要我们是专业生产信号隔离器的厂家。010-64848327林森

网友D:
盛世自动化: “一般PLC模拟量模块推荐‘最大’不超过15V。”正常输入应该是 0-5 V,你再查一下模拟输入模块的说明书。

网友G:
在下的一孔之见:15v应为共模电压

网友H:
详细的技术说明我会在这个礼拜发到各位需要的电子信箱里面,如有其它什么问题请来电或直接回邮。我提供的超高隔离一体化电量变送器怎么样,我不会说有多好多好,大家看了后再说。

网友I(2006-05-21):
请选用SMIV690AC/DCE-P1-O1型电流电压变送器,能满足您的要求,资料请参考www.sanms.com

网友J:
怎么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苏州朗利斯电子科技生产的LV-12交流电压变送器完全能满足这个要求啊

网友K: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产品,请与我联系 13552189794 www.zw-dz.com

交流信号变送器

概述:
         KND-AT系列交流变送器是一种能将输入量的交流信号经隔离放大转换成一组输出量的直流信号,从而实现对被测信号精确测量的仪器。该变送器输入、输出选择范围宽,准确度高,电源可选择,导轨安装便于检测与维护。可广泛用于电力和非电力系统中。
特点:线性好、温度特性好,稳定性高,有防雷电的保护功能。
型号:KND-AT-[输入信号]/[输出信号]
输入范围:0~5A,0~50V,0~100V,0~300V,0~500V等规格。
输出范围:0~100mV,0~5V,0~10V,0~20mA,4~20mA等规格。
外形尺寸   85.4×79×25(mm)

KND型变送器技术规格:
精确度  ±0.2%满量程
输出负载  ≥5K(电压输出);≤250Ω(电流输出)
辅助电源  DC12V,15V,24V
   AC110V±15%;50/60HZ
   AC220V±15%;50/60HZ
使用温度范围  0~60℃
贮存温度范围  -10~70℃
温度系数  150ppm
满量程调整范围  20%
零位调整范围  10%
最大相对湿度  90%
隔离电压  1500VDC(1分钟)
电源消耗  <80mA

网友L:
我了解的一个产品成本交流最高量程只能做到AC550V

网友M:
我现在的一个系统电压传感器额定输入电流10ma,通过外接电阻可以设定量程,比如50k电阻,量程为10*50=500v,输出电流为0~100ma,通过一个模块转换为4~20ma,进plc

网友J:
用一个电流型2MA/2MA电流互感器,加一个电阻350K电阻就可输入0-690V交流电压,经隔离输出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