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EST温控表操作问题

楼主(2005-05-10):
WEST P系列的温控表,自整定后,PID调节还是不理想,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个是英国的表吧!!

网友B(2005-07-14):
是英国的没错,还不如换国产厦门宇电,服务到位

网友C(2005-09-14):
那就只能手动微调PID参数了

网友D(2006-01-02):
如果WEST的仪表在现场控制使用时,自整定后,控制效果如果仍然不理想,那就需要手动设置PID参数(根据现场工艺),调整后控制效果就会相当理想。

网友E(2007-04-26):
用WEST的仪表4440远程控制4100设定值,4100的远程输入不稳偏差有正负2度应当怎样处理.我试过并入电容可是不能起到改良的效果,不知是否有良策!多谢!

小俊!

网友(2008-01-19):
不知道各位要求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找我们工程师给你看看,把要求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