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减速时间问题

楼主(2005-05-10):
新手请教:速度控制时有加减速时间设置,而位置方式没有,我想问位置控制时是怎么控制电机启停的,是不是没有加减速时间,那样不是对电机损害很大;另若用速度控制,能否将加减速时间内部参数设置引出在外部设置.现欲用MINAS A 驱动器,单片机控制,望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位置控制是靠发送频率控制电机起停。发送则走,不发送则停。靠发送脉冲快慢来加减速。 要想在速度模式下规划加减速时间,估计要用控制器,或者你自己规划一个运动控制曲线,来设置加减速时间。

楼主:
谢谢szllc指点,看来位置控制只要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再引入编码器信号,其余的工作由编程来完成就可了,刚接触伺服控制,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再次感谢

网友B:
松下MINAS A伺服驱动器在位置运行模式时,可以设置最大允许的加速度(扭矩限制),不会对伺服系统及传动机械构成损害的,另外,在位置模式时,电机的转动速度由控制脉冲的频率决定,只要起动时频率稍低些,然后加速(升频)即可,本人用过多次,都是只设置电机的最大允用加速度(通常默认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