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XIUM & SERVOSTAR

楼主(2005-05-10):
发现SCHNEIDER MODICON的LEXIUM 17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和KOLLMORGEN的SERVOSTAR系列怎么几乎是一样的,请教他们是什么关系,多谢了!

网友A:
同出一辙(贴牌).用我们公司为该款驱动器开发的MC302-K,就可使该控制器如虎添翼!实现高功能飞剪控制等复杂应用.MC302-K从上端的扩展口插入该驱动器. 想了解MC302-K的详细资料,请访问: www.triomotion.com或请电: 021-58797659 triomotio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