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incc5.0

楼主(2005-05-10):
本人现维护两套控制系统,最近在给控制电脑升级,采用研华工控机。一套原来用98系统,wincc4.02,换电脑后正常使用。一套原来用winnt,wincc5.02,我换电脑后,无论是2000专业版、服务器版、XP、03版操作系统,反正装上wincc后,不能正常运行程序。根本进不去操作界面。wincc运行到一般后会自动取消。 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A:
把原来的“工程名”RT.db做一个备份,然后在工程目录里面删除掉。把wincc.db改名成“工程名”RT.db,重新激活,试试!!!

楼主:
多谢! 尝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大概运行到60%左右时就自动取消激活了。再问:wincc.db是否是wincc安装文件中的哪个?

网友A:
是,我原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语言设置注意了吗?要一致!!!

楼主:
哪个语言设置?不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