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威腾INV-G9型变频器的制动

楼主(2005-05-10):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英威腾INV-G9系列变频器的制动原理,其中该变频器的减速制动方式的制动时间设置和电机的转速和功率有什么关系,直流制动是否需要接外围设备,电压的大小应如何选取,???????

网友A:
所有通用变频器的制动原理都是一样的,在减速过程中,机械能会转化为电能反馈到变频器上,这部分电能如果变频器靠自身消化不了的话,就需要外接装置来吸收这部分能量,目前常用的制动方式主要有: 1.电阻制动方式 2.直流母线能量反馈方式 3.能量回馈单元方式 上述的三种方式都能起到制动的效果,只是在不同的场合选用的方式不一样,但后两种效果更好,更节能,但成本也会相应高些. 对于单机的制动,大多是采用电阻能耗制动方式和能量回馈单元方式. 对于在变频器较集中的场合,则采用直流母线方式较好. 直流制动是变频器自身具备的一种制动方式,并不需要外接任何装置,直流制动主要是用于防止电机在停止时发生反转而造成设备损坏,这种方式一般只有不超过20%的制动力矩,所以不可以用来作为减速制动.

网友B(2006-03-22):
请问: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时,参数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C:
变频器容量
HP(KW)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按100%制动转矩)
规格 数量(个) 规格 数量(个)
2(1.5) B5-014
或内置 1 400Ω/260W 1
3(2.2) 1 250Ω/260W 1
5(4) B5-024
或内置 1 150Ω/390W 1
7.5(5.5) 1 100Ω/520W 1
10(7.5) B5-034
或内置 1 75Ω/780W 1
15(11) 1 50Ω/1040W 1
20(15) 1 40Ω/1560W 1
25(18.5) B5-044 1 32Ω/4800W 1
30(22) 1 27.2Ω/4800W 1
40(30) 1 20Ω/6000W 1
50(37) B5-054 1 16Ω/9600W 1
60(45) 1 13.6Ω/9600W 1
75(55) 1 10Ω/12000W 1
100(75) B5-064 1 6.8Ω/12000W 1
125(90) 1 6.8Ω/12000W 1
150(110) 1 6.8Ω/12000W 1
200(160) 2 6.8Ω/12000W 2
250(185) 3 6.8Ω/12000W 3
300(220) 3 6.8Ω/12000W 3

网友C:
1、200V等级使用规范与选型参考
变频器容量
HP(KW)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按100%制动转矩)
规格 数量(个) 规格 数量(个)
2(1.5) B5-012
或内置 1 100Ω/260W 1
3(2.2) 1 70Ω/260W 1
5(4) 1 40Ω/390W 1
7.5(5.5) B5-022或内置 1 30Ω/520W 1
10(7.5) 1 20Ω/780W 1
15(11) B5-032 1 13.6Ω/2400W 1
20(15) 1 10Ω/3000W 1
25(18.5) B5-042 1 8Ω/4800W 1
30(22) 1 6.8Ω/4800W 1
40(30) 1 5Ω/6000W 1
50(37) 1 5Ω/6000W 1
60(45) B5-052 1 3.4Ω/9600W 1
75(55) 1 3.4Ω/9600W 1
100(75) B5-062 2 5Ω/6000W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