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 档案室温度湿度控制应怎么设计~~~~~~~~

楼主(2005-05-10):
各位大大 请帮帮忙 我在做毕业设计 要求 做档案室温度湿度控制系统 (用计算机实现)请问各位大大我该用什么传感器 怎么做啊??????

网友A:
兄弟有现场的温湿度传感器;再用组态软件做监控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B:
当温湿度超标怎么办? 毕业设计的问题太大了吧?又要测量又要控制,还要显示状态,需要软硬件都熟识,学生怎知道那么多。

网友C:
也没那么难吧?毕业设计好几个月的时间,先查你所需要的硬件,不明白的地方问相应厂家的技术咨询部门,然后集中精力做软件设计

楼主:
请问下啊 各位大大啊 我该用什么软件啊 现在市面有没有现成的软件啊??????????

网友D:
组态软件很多,如三维力控。昆仑通态。组态王等。但要你自己进行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