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涡街流量计与涡轮流量计的区别

楼主(2005-05-10):
请教涡街流量计与涡轮流量计有何区别

网友A:
涡街流量计几乎可以用于一切可形成漩涡列的场合,不仅可以用于封闭的管道,还可以用于开放的沟槽,与涡轮流量计相比,涡街流量计没有可动的机械部件,维护工作量小,仪表常数稳定。

网友B:
涡街有小流量死区,测量量程比没有涡轮的大,精度方面涡轮可做到的精度要高点,不过涡轮有可动叶轮在转,时间长了轴承的磨损会影响到测量的精度,要经常调整系数。

网友C:
在以前涡轮的轴承磨损是很厉害,对测量的精度肯定有影响!就现在而言这些都不是难题,你可以选择其他耐磨损材质的轴承,即使轴承有问题可,更换的话可以到厂家进行标定,然后再使用,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2005-07-27):
涡街流量计和涡轮流量计的检测方式不一样,结构也不一样! www.lantianshihu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