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旋转几周后,回到初始位置的控制

楼主(2005-05-10):
初学者,请多指教! 一个运动系统,旋转平台,想用步进电机控制其转动1周或2周,然后停止并回到初始位置,如何控制,有什么样的方案吗?请教大家指点!在其旋转的过程中,如何利用步进电机发出的脉冲而准确的进行一一对应的数据采集呢,比如步进电机转1周,用了2000个脉冲,我想实现对这2000个脉冲的数据对应的采集..

网友A:
我们有现成的控制器,装上就用,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对于这样的案例,我的建议是: 用你的PC机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带动步进电机,只需一个方向电平和一个步进脉冲,占两个输出位,很好控制,和你的采集程序也能很好配合。 如果采集卡有输出位,用采集卡的输出位,如果没有则可用打印机口的输出位。

网友C:
贝加莱(B&R)提供了专用的TPU函数库以两种方式控制步进电机,一是控制有外部供电电源的步进电机,需要接两根控制线,一根控制频率,一根控制方向;二是控制直接相连的两相步进电机(无电源驱动),需要接四根控制线,一二两根线控制线圈一,三四两根线控制线圈二。调用此函数库可以方便的设定运动方式:相对运动还是绝对运动;设定旋转速度和加速度。当然,你可以准确的得到速度和位置反馈数据。

网友D:
单片机 89C2051 --> 驱动器 --> 步进电机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意见、提示和帮忙! 我忘了说了,我们采用的是多轴步进电机控制卡的控制方式,我感觉它好像只发出一个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原来是用数据采集卡的输出位.数据采集卡是软件内部触发,还是用外部信号来触发呢,如果是,如何得到这个信号?希望大家帮助!

网友E:
VEXTA SG8030 CONTROLLER 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