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T的伺服 没有位置环吗?

楼主(2005-05-10):
我现在有一台CT的伺服代理商 告诉我 它不能接收脉冲信号 那它是不是不具有位置环啊 迷糊 到底什么意思啊 说明书也看了 还是不是很明白 求教

网友A:
可能用的是旋转变压器(Resolver)做反馈,所以不能接受脉冲信号.

楼主:
trio_motion: 您好 谢谢你的回复  不是旋转变压器反馈 是用的4096线的 旋编

网友B:
试一下德国KEB的伺服吧,联系13381956808王

网友C:
“不是旋转变压器反馈 是用的4096线的 旋编” 晕,就是旋变吧,CT的伺服没有增量反馈的吗~~

网友D(2005-07-03):
美国UNICO的可以 使用过N台 效果很好!!

网友E:
“可能用的是旋转变压器(Resolver)做反馈,所以不能接受脉冲信号.”这种说法有问题

网友A:
To: easyboy: 有些欧洲厂商在伺服驱动器上,没有输出仿真脉冲给上位机,只有正余弦波输出.也许我没有理解楼主的原问题. 可能他用的CT驱动器只有模拟量输入方式,没有脉冲输入选项.

网友F:
CT可以,但是需要加选件

网友C:
“To: easyboy:   有些欧洲厂商在伺服驱动器上,没有输出仿真脉冲给上位机,只有正余弦波输出.也许我没有理解楼主的原问题.   可能他用的CT驱动器只有模拟量输入方式,没有脉冲输入选项. ” 这位大哥一看就是日系伺服用惯了,呵呵

网友G:
有些数控系统譬如fanuc,mitsubishi,伺服本身不接受位置反馈信号,位置环运算由cnc系统完成。那种伺服一般接受指令的不是脉冲,也不是模拟量,而是pwm信号。伺服相当于速度执行器。 伺服上写的也是velocity unit。 一般常用的西门子系统和他们不一样,伺服接受位置反馈的。

网友H(2005-09-29):
CT的伺服“可能用的是旋转变压器(Resolver)做反馈,所以不能接受脉冲信号.”.这种说不是法有问题。是错误的。

网友A:
To:他山橘红 谢谢指教!你说的对.我想起了十年前,在下曾用PLC上的运动控制模块控制过CT的伺服.当时该驱动器有仿真的线驱动输出信号.不过实际的反馈是放在电机轴上的旋转变压器(Resolver).看来我是老糊涂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