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辨别方向

楼主(2005-05-10):
我碰到一个统计大厦进出人数的问题,就是只有两个光电传感器A,B,利用两者的接通时间的先后来区分进入和出去,请问用什么方法解决较好? 谢谢!

网友A:
不够具体看不懂

网友B:
比较难吧?两个开关,除非让别人排着对一个一个乖乖的走出去?

楼主:
可以不考虑两人同时进入或者走出,或者一人进入一人走出的情况!

网友C:
A下降沿加B上升沿就是进去的。出去的与之相反

网友D:
上边说得基本正确。 但要注意:A,B开关必须安装距离大约半个身体宽度。否则失灵。 详细原理参考编码器的判向。

网友E:
加时间延时判断。多调试就行了。

网友F:
赞成jialin4448的办法!!

网友G:
隔一小段距离放置A与B,假设进的先经过A到B,那么出去的先经B到A。 A跟B中任意一个状态发生变化,马上锁定,等侍别一个的状态变化,完成判断。例如进人,A的状态先变化,锁定A,监测B,当B变化,说明一个人进来了!! 本人搞仪表维护的,对PLC只子解一点,不知想的对不对。监测上升沿各下降沿的方法,我感觉调试时可能不好调!

网友B:
jialin4448和幻影2005都有道理.可以考虑哦现在弄好了吗?

楼主:
简单的区分单个人的进入和出去已经实现,只是有些情况要求两人同时进出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H:
这个问题很难,如果一个人背着老婆,而且老婆还抱着孩子,你如果只用光电传感器,把他们当成一个,还是你有好的方法把他们分开。

网友I:
根本不可能实现!用压力传感器配合的话还得每次进出的人数受一定限制才成。

网友J:
:A为ON 则SET A,同时RST B,计数器加1;B为ON 则SET B,同时RST A,计数器加1。如计数器为2,然后判断:B为ON 进。A为ON 出。

网友G:
同理: A点像原来判断单个人的放置方式放置两个光电传感器A1、A2,B点为B1、B2。 A1到A2为进人,B2到B1为人进去了 B1到B2为出人,A2到A1为人出去了!!

网友K:
目的 : 方向判定 功能要求 : 1.可以判定 “进入” 或 “出去”. 2.当判定后分别有不同指示灯指示. 詳細資料 : http://www.comwap.com.tw/Easy_PRO/E0014.htm EasyPRO 下載 : http://www.comwap.com.tw/book/SPLC%20Easy%20PRO_S.zip

网友L(2009-06-13):
赞成sugar和进攻发起者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