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船舶锅炉控制中水位压力应如何解决!~

楼主(2005-05-10):
(无正文)

网友A:
锅炉水位用三冲量控制(PID串级,反馈,前馈),当锅炉负荷低时直接用锅桶水位变化的一个反馈值来控制给水量,当负荷高时可以用给水量加出汽量的一个前馈再加锅桶水位值控制来控制给水量。乱说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