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高手

楼主(2005-05-10):
各位前辈,我最近遇到一个客户使用安川伺服,用在绗缝机上,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使用安川的伺服的时候用1KW的驱动器配850W的电机,难道伺服还可以这样配吗?或者说是为了满足什么样的特殊要求故意这样配起来用呢?因为我刚接触这个行业,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前辈,如果他这样的配制我用其他品牌的伺服替代的话是不是也需要1KW的驱动器配850W的电机呢?或者可以用全套1KW的或850W的来替换呢?

网友A:
再给电机选配驱动器型号时,要看好几个参数指标的,850W 的电机 电流和电压值不清楚,换句话说,用1kw的驱动器带850w电机,是满足了这里面的电流最大值要求,也有可能,安川的没有850w的驱动器,就用最近的1 kw的在替代了!

网友B:
我赞同这位师傅的见解!!!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一般不建议这样做,只要伺服的额定电流的50%-100%内的电机就可以.一般不要这样做,会使电机过热从而减少电机寿命的

网友C:
去看看安川伺服的资料吧,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见过同样的问题,很多的大马拉小车,不过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