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RS上网怪事

楼主(2005-05-10):
我在WinCE下用GPRS拨号上网,在杭州一切正常,但是到宜昌就出现怪事,拨号连接正常,但是无法打开网页,也ping不到任何的公网ip地址。   我在调制解调器的 高级—>额外初始命令没有设。   我的连接里按步骤设的,号码为 *99#,帐号guest,密码guest。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还是移动服务商的问题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希望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给小弟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激,先谢了!!

网友A:
有意思,你那还有帐号和密码?我们都是空的 把密码和帐号设空试试

网友B:
卡的问题

楼主:
在宜昌我用浙江的SIM卡和宜昌本地的SIM都试了,结果一样

网友B:
卡跨省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B:
建议你让当地的移动重新做一下卡!

楼主:
这样的话,不是很麻烦了,我的产品是移动平台的,岂不是没法弄了?

网友A:
如果是随E行应该没问题,你的卡是不是绑定IP的APN卡?

楼主:
我从没申请过APN,应该不会的

网友A:
还是找移动问问吧

网友C:
您采用的是哪种通讯模块呢?我公司的GPRS DTU在选型的时候也发现过类似问题,其实这和GPRS的网络特点有密切关系。中国移动公司各地的GPRS网络设备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想要稳定地GPRS上网工作,需要在PPP拨号前和拨号中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如果对这个技术问题感兴趣请联系我。

网友B:
如果模块失去这样的适用性,那可就不好卖了。

网友D:
盈科互动您好! 我想知道您所说的在PPP拨号前和拨号中要做哪些特殊处理,可以告诉我吗? 我已经给您发了一封邮件,但不知道您收到没有? 我的email:mechadlutlwh@163.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