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故障

楼主(2005-05-10):
我单位用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装置控制一条生产线,在工作中出现停机现象,590视窗中显示故障信息是3PHASE FAILED。我们的三相电是通过接触器控制的,我检查过三相电源进线,接触器二次侧三相都有电,可是一带负荷就显示此故障且停机。后来把接触器打开发现触点不行了,换了接触器后好了。朋友们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带负荷时输出电流变大!同样输入电流也会变大的!这时接触不良的触点就会打火造成电压不稳定!

楼主:
雷电2你好!你说的一点不错,我就是想把我遇到的问题发在网上,与同仁们共勉。也希望同仁们也来这样做!

网友B(2005-07-03):
这种现象是很多,以前我遇到后只要加大接触器容量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C:
能和你电话交流嘛?我的电话13986398989

网友D(2011-08-21):
主要是检查主电源。比如590的快速熔断器,等

网友E(2012-07-18):
遇到相同故障,熔丝也没断,启动就停止。只能换接触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