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连接ge90-30的问题

楼主(2005-05-10):
ifix连接ge90-30的问题 我厂用的GE90-30的热电阻模块非常不稳定,如果动一下模块上的某一跟线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温度以及其它温度的变化,把模块上的连接线紧一下,其它点会显示错误,不是偏高就是偏低,光热电阻模块是这种情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事和IFIX应该没关系,看一下模块的组态和说明,包括接线方式,在PLC层看看采进来的数是否也是不稳定,如果也不稳定,那肯定和IFIX没关,再看一下现场那边的接线方式。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现场接线没有问题,在往模块去的信号是正常的,而只要稍微动一下模块上的接线,就会出现其它温度变化,不是一直乱变化,而是经过变化后稳定下来,与实际的数据有偏差. 组态与画面是相连的,画面变化了肯定是组态接收的信号有变化.

网友A:
如果偏差是固定的可以设一个偏移量,90-30的温度模块没用过,其他的模块用过。我记得我以前用的HONYWELL的可以设偏移量,没有的话。自己可在程序里做。另把模块上的所有线拆下,一个通道一个通道加,看一下

网友A:
现场什么情况都可能碰到,你只能一段一段排除,我第一次的回答是想让你判断是不是底层的问题,第二次是想让你判断是不是模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