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5-05-10):
求数据采集方案???? 本人最近要组装一套反应自控装置,要求有8路K型热偶,8路0-5V输入信号,2路0-5V输出信号,8路左右的SSR输出,8路开关量输出(不晓的单刀与双刀区别???),精度12-14位即可,在大约每秒10次以下的采集量?本人专业非仪表和自控,对有些专业方面的知识不是很清楚,请各位给予指点,能提供一个方案,希望用板卡解决,不知成本能否在5000-7000以内,如果超出这个成本,就无法和我采用现在的较成熟智能仪表采集和控制方案(成本在4000-5000以内)比较。 欢迎各位多提建意! 南京工业大学 xqren@etang.com

网友A:
www.econtrolnet.com qq:10815405 010-68703353 夏先生 STC112: 8AI,2路AO,8路DI,8路AO,2路485或1路485,1路232 配上热电偶变送器就可以了.

楼主:
热电偶变送器是不是将电偶信号放大成标准的0-5V电压信号?SSR输出卡(端子)是否直接接负载还是SSR?DO信号可否作为SSR模块的信号输入电平????

网友B:
请到澳德公司www.ade-tech.com上查看其参数及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