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essage的使用~

楼主(2005-05-10):
请教高手: 在使用Neuron C的默认的msg_out和 msg_in报文时,数据区data[MAXDATA]的长度是定义好的吗?对于MAXDATA要不要自己进行宏定义? 我查了资料,MAXDATA和app_buf_out_size有换算关系。那应用程序中需要用#pragma 指令来定义app_buf_out_size的长度吗? 还有其他几个缓冲区,比如app_buf_in_size,net_buf_in_size,net_buf_out_size,需要用户自己定义长度吗?默认情况下是多大呢? 我的程序中需要报文长度为225字节左右。在调试中发现,从节点发出125字节的报文后,主节点中msg_in.len只有44。因此主节点也只正确接收到前44个字节。这是不是和定义报文长度有关?我之前未作任何长度定义。 问题比较多,恳请高手指点。十分感谢。 特别感谢风云_际会!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 1)msg_out的长度是msg_out.data实际长度; 2)MAXDATA的确和app_buf_out_size有关,应该#pragma 指令来定义app_buf_out_size的长度;其他几个缓冲一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