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Proface黑白触摸屏的图片清晰度问题

楼主(2005-05-10):
我有个proface黑白屏,用软件绘图时导入的320*240的bmp或jpg图片转换后图片清晰度太差了,但看见别人的图片的清晰度还是比较好的,我的图片的分辨率是72,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选用的LCD等级问题、图像处理技术问题。

楼主:
我想应该是图像处理的问题吧,应该不是lcd的问题啊,因为别人可以做出比较好的效果阿。 我用的图片分辨率为72的,是不是这个分辨率不够啊? 转换后就失真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