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5-05-10):
变频器使用时外部操作不能执行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哪个参数设置出错了?

网友A:
说说品牌型号,或许能帮你

网友B:
一般是设定参数后没有确认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控制源设置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因选用了PID闭环控制参数。

网友D:
是有启动信号,但无输出吧?如是,可能是因选用了PID闭环控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