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Intouch运行画面

楼主(2005-05-10):
请教: 如何做一个按钮退出Intouch运行画面 如何做一个按钮从Intouch运行画面直接退出Windows系统

网友A:
1.调用wwcontrol函数 2.看来要自己写一个Dll函数,然后加入InTouch函数库. 调用之

网友B:
WWControl(InfoAppTitleExpand("View"), "Close");

网友C:
直接使用"Alt+F4"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2005-08-16):
to controller: 如何把dll函数加入intouch函数库?

网友A:
使用Wonderware的Script Toolkit

网友D:
有没有CRYPT加密程序发一个给我?

网友D:
做个应用程序实现这个功能,在intouch中调用。

网友E:
我也是Intouch的使用者请教:   如何做一个按钮退出Intouch运行画面

网友F(2005-12-10):
WWControl函数是非常受限制的!只有当你的程序没有取消窗口的标题栏时,它才能起作用。如果你在配置里取消了标题栏,则这个函数运行时一点反应都没有,说明书里也没有提到这一点,害得我试验了两个小时。

网友G:
不是: WWControl(InfoAppTitleExpand("View"), "Close");
而是: 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 , "Close");

网友H:
也可以试试"ALT+F4"的按钮指令输出,也有效果
sendkeys"%(f)x";

网友I:
用这个吧
做个按钮 SendKeys"%({f4})";

网友G:
 SendKeys"%({f4}*)";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