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流量计中遇到的难题

楼主(2005-05-10):
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单位新装了9个弯管流量计,是秦皇岛展望公司生产的FCWL系列,用于显示生产过程中蒸汽的流量以及控制阀是否打开。可是自从运行以来,9个弯管流量计有5个不正常,有的是控制阀已经打开,可是没有流量显示;有的是控制阀关闭或者没有打开,却一直有量。我们用的差压变送器是STD110,应该没有问题,当初设置都设置好了的;弯管的安装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现在感到很困惑。哪位大虾能够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谢谢啦!

网友A:
会不会是连错线了? :)

网友B:
我想不会是连错线了,因为还有四台是正常工作的啊。 不知道你介质温度范围是多少?一般差压传感器的最高温度是100度,如果测量过热蒸汽使用涡街流量计最合适,不过直管段要求很高,或在上游加装稳流器

网友C:
只有现场操作观察,才能分析原因,2导压口水平否,导压管凝积水一致否,差压变送器位置在上或下?。。。等等。

网友D:
建议使用HONEYWELL公司的多变量的变送器SMV170。效果比较好一些,只要确保在正负压室的有冷凝水。而且在运行的时候,要求有比较平稳的流量,流量不要波动太大,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再好好看看怎么回事。感觉这个问题莫名其妙,我做工控时间不长,所以还不是很懂。:)

网友E:
天外非凡: 看了你的问题,我建议你首先先检查你的安装是否正确然后再看看工艺方面是否有问题,具体的做法是将调节阀先切手动,如果波动仍然频繁,则多为工艺原因。还有可能呢就是你的操作是不是有问题。更多的猜测无法分析希望你提供更加具体的现场情况(你的介质,温度,压力等)alexyang0510@yahoo.com.cn对了,我还想问一句你们是不是用灌隔离液的方式测量流量的,如果是吹扫引压线,重新灌隔离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