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在不加励磁的情况下,直接接入电枢电压会如何?

楼主(2005-05-11):
直流电动机在不加励磁的情况下,直接接入电枢电压会产生什么的后果?

网友A:
想象会有什么后果:在小电阻上加了电压!电机不转不做功,电能全部转化为热能,电机发热。我记得有时模拟电机堵转这么干!

网友B:
如果在运行时突然断开励磁回路的情况下,电机会飞车

楼主:
在正负极之间会不会产生强烈的火花!!

网友C:
那要看你是用的那一种驱动装置!

楼主:
我们这儿有个带锯,是直流电机带动,驱动器是IMF520,对于这个驱动器的没有任何资料.有一次启动,我们通过电机观察窗看见电机出现强烈的火花,一启动就这样!

网友D:
直流电动机在不加励磁的情况下,直接接入电枢电压会产省二种情况,一。飞车点流大, 二 不转电流大。火化情况视情况而定。

网友E: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直流调速装置生产的企业,有合作意向请与我联系,13986398989

网友E: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直流调速装置生产的企业,电流10A-1000A,主轴调速系统调速比1;100,伺服调速系统1;1000(伺服电机)和1:400(普通电机).有合作意向请与我联系,13986398989

网友F:
发热直至线圈烧毁

网友G:
我想你可能要换一台新电机了。回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