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有关直流力矩电机

楼主(2005-05-11):
毕业设计要求: 10rpm,1700nm 除了一般的减速机构 直流力矩电机可以直接带动么? 还有一种叫做有限转角力矩电机,有这么大功率么?

网友A:
你什么精度,用得着力矩电机吗。1700Nm是额定还是最大,最大还好说,额定你就准备掏银子吧。

网友B:
1700Nm,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电机,我看要定做

网友C:
1700Nm倒是可能,因为要求的转速只有10rpm。 但实际的电机没有这么大的转矩,除非是庞然大物(如采矿用的大电机 )。 你可以选择50~60Nm的普通电机,转速300rpm,减速比30。总之电机和减速器必然很大。 直流力矩电机功率都很小,体积大的转矩也很少大于100Nm的。

网友D:
直接输出1700NM , 力矩电机也不太可能啊 , 就是用减速器 , 体积也很大 , 轴就很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