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BMOV指令应用

楼主(2005-05-11):
本人菜鸟一只望大侠指点.BMOVP D1100 D200 K400中的P含义为什么,而将D1100写入D200为什么还要加个K400的值.望路人来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表示他是脉冲指令,在上升沿触发。。。

网友B:
1、p代表 BMOVP指令前的条件接通时仅执行一次(如无P,在条件接通时,每个扫描周期均执行一次)   2、BMOVP D1100 D200 K400表示在条件满足后,将以D1100为首地址中的数据,传送到以D200为首地址的数据区中,共传送400个数据

网友C:
P是指脉冲执行型的传送指令 BMOVP D1100 D200 K400是把D1100~D1499(连续400个数据寄存器)分别写入D200~D599中的 如果你只要将D1100写入D200的话,只要用MOV D1100 D200 或者BMOVP D1100 D200 K1就可以了!

网友D(2009-02-24):
另外我又有个问题。

好象只有BMOV指令可以写PLC的文件寄存器。具体是什么情况。有人跟我研究一下吗?

网友E:
   关于BMOV指令的用法及文件寄存器的用法,我准备在我的《手把手教您写“让PLC唱歌”的程序》中以后几篇帖子里具体讲解。欢迎届时光临,相互切磋!

网友F:
批次传送,执行一次命令传送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