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台达HPF报警

楼主(2005-05-11):
求助:台达VFD220P43A运行过程中无规律跳HPF报警!

网友A:
硬体保护线路异常检查输出传感器交换一下如果还不行,换板子。

楼主:
to whzcj: 请问是不是电流传感器,跟HPF报警有关系吗?

网友A:
有时cpu自检误报又帕是硬件问题接插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