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问题

楼主(2005-05-11):
ABB ACS600 110KW的变频器用户自己拆开清扫卫生,驱动板与IGBT没连接好,一IGBT击穿。模块型号是PP15012HS(ABBN)5A谁有啊?留联系电话。还有这机器不接IGBT模块可以开机吗?我开极显示直流电压故障。一般这种原因的故障驱动板会坏吗?

网友A:
你很不辛,可能你的整流桥也有问题了啊,PP150还有,但是价格很贵,要将近两万块钱,驱动板坏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B:
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很简单,如果只有一IGBT击穿,15000元就行了,单卖IGBT也可以,价格便宜。(028)84370954 (0)13980060233 何工

楼主:
整流是好的PP150也不贵全新的1650元。不带模块可开机吗?

楼主:
还有谁修过这样的机器?不接模块可以开机吗?

楼主:
我的机器已修好

楼主:
我的机器已修好。只有模块坏了,其他都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