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款变频器

楼主(2005-05-11):
公司有一产品需要PLC控制变频器拖电机让刀架前进,要求显示进刀速度和距离,不知道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好,请大家推荐几款PLC能控制的变频器,要求:成本不太高,方便控制,响应快。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是什么地方的?你要国产还是进口的?

楼主:
需要进口的

网友B:
是做位置控制吧?PLC发脉冲给变频器,电机轴上接旋编,变频器+速度控制卡的吗?如果是的话,很多品牌的变频器都可以,无论欧洲还是日本的。问问西门子、ABB什么的,日本安川、三垦、富士,问问他们能不能做“脉冲给定的闭环位置控制”。这样成本比较低。 精度要求非常高的话就用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吧,但这个成本肯定高。 如果精度要求很低的话,开环控制也行。该停车的时候给个信号。 至于显示进刀速度和距离,恐怕你得自己弄个液晶屏显示一下了。

楼主:
脉冲给定的闭环位置控制?拿采集的脉冲和计算出的目标脉冲比较,加个位置闭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成本要求不太高,依我个人意见,用国产的就行.试试给各代理公司挂电话,寻寻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