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频器烧毁,大问题

楼主(2005-05-11):
多台变频器上电时烧毁,输入电源电压正常,带AC电抗器,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变频器环境是不是有灰尘和潮湿?什么品牌地变频器啊?

网友B:
把情况说详细些好吗。这样大家可以都能了解一下这个特殊的情况,并一起讨论互相提高。什么环境,什么负载,烧成什么样子等等。

网友C:
还有什么样子的变频器

楼主:
烧整流桥,环境不错,没有灰尘,一上电就烧了

网友D:
直流母线短路?

楼主:
没有,测-与B1没有短路,况且是新机器一上电就烧,有些旧的是运转完关电后,等下送电就完了

网友E:
是一次性烧的吗?长时间没用了吗?请来电:(028)84370954 (0)13980060233何工

网友B:
如果确认接线肯定没问题的话,我实在想不出来原因,可能有两种可能: 1,故意的人为破坏。我曾听过有人为了防止某个品牌进入该厂,故意短路PX的; 2,当地温差很大、空气湿度大。夜间停机后,因为气温下降,在变频器内凝结了很多露水。上电时肯定爆炸。这种事情我也是亲身经历过的。若是这样的话,上电前注意给变频器先加热烘干。

网友F:
肯定是想加大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使有多台变频器并联使用。能不坏吗?

网友G:
与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啊可以拿一个湿度计测一下啊!!!

网友C:
输入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H:
你的变压器是不是加了功率补偿柜,有的话最好去掉,因为会与AC电抗器一起造成共振,形成冲击电压,烧毁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