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行力控出现无法启动httpsvr!怎么回事情?

楼主(2005-05-11):
求助!运行力控出现无法启动httpsvr!怎么回事情?请各位高手帮忙!先谢谢拉

小魏!

网友:
是不是提示端口被占用啊?有什么提示么? 如果是WIN2K的系统,并且装了IIS,那会有这样的提示的,因为力控WEB SERVER默认是80端口,或者把IIS的改掉,或者把力控的改别其它的,那访问时需要在IP地址后面加“:端口号”,如:http://192.168.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