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2N 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5-05-11):
各位前辈: 用FX-2N 控制步进电机.不知用哪一个指令来控制它的位置和速度.

网友A:
我有这样的程序 用定时器和一个左移位指令

网友B:
不是有两个特殊指定吗?我也做了这样一个程序。不过是FX1s

网友C:
我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三菱,富士,松下,施耐德,台达,欧姆龙,的产品如有需以上产品的请于我联系 联系人:李强 电话:027-50248520 传真:027-50248540 QQ:346896491 发布时间:2005-05-14 08:59:00 单位: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D:
如果你的要求控制精度高的话,建议你在FX-2N的基础上加一个定位模块FX-2N IPG, 如果使用FX-2N的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步进电机,可以用步进的专用指令.PLSY脉冲指令 PLSR带加减速脉冲指令 PWM 等,具体的指令格式可参考三菱的编程指导说明书. 如果使用FX1N或者FX1S的晶体管输出控制步进更隹.这两款有专用的点位控制指令,如回原点指令ZRN ,位置驱动DRVI及绝对位置驱动DRVA等.

楼主:
非常感谢BCK: 能不能传一节小程序给我: 启动-回原点-X1动作-到工作点1-X2动作-步进一距离-20次后-回原点.

楼主:
我的邮箱:jimaoliu@163.com thanks.

网友E:
用DECO(P) INC(P)结和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网友F(2007-11-04):
这个程序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