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的启动方法

楼主(2005-05-11):
各位同僚:我厂买了台380A电流的发电机,但厂里有台设备的电机是110KW的,虽然采用电抗器启动,但启动电流仍超过1000A,现造成发电机没办法供其使用。不知各位有何办法可令启动电流低于350A?如用变频器的话其产生的高次谐波会不会对电机产生影响?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使用变频器的话其产生的高次谐波是不会对电机太大的产生影响!至少不会影响电机的运行。 如果只是要起动电流低于350A,你也可以买个软起动器。

楼主:
冷月:能不能介绍一下有哪几种软起动器,它起动电流有多大?谢谢!

网友B:
电机是110KW的,虽然采用电抗器启动,启动电流但仍超过1000A 是什么设备? 启动电流超过1000A~~起动时间是多长呢??? 设备运行时的电流是多大~~?? 给出了这些大家更能很好的帮助你.

楼主:
这个电机是带动很多齿轮传动的,正常工作电流是120A左右。启动电流是电机的5-7倍应该还算正常吧!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启动时间应该是在10秒以内完成。

网友B:
我是问你现在的起动时超2000A的起动时间~~~如果还是你说的10秒的话~~那就麻烦了~~用变频器的话~~~得加大好多来选型~~~不然要将起动时间~~设置的很长了~~ 如果没起动时间限制~~~(是线转子的话~可用无刷电机起动器~)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就是`~~~

楼主:
我打听过,国产变频器110KW的才28000元,而桑肯(苏州产)的则要35000元。买一个软起动器也要几万吧,还不如买个变频器,它兼容了软起动器所有的功能,且可以调速,性能也比软起动器稳定。至于高次谐波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吧!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网友C:
首先,你的电机是恒转矩设备(齿轮传动,减速机构),起动电流太小,可能无法起动.所以用软起并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软起起动电压不能太低,否则起动失败). 只有两个办法: 一,在满足生产率的情况下,加大传动比,既改变速箱. 二,用变频器,但是变频器的容量要选大一级,因为对于恒转矩设备,变频器低频运行时,对电机也是个考验. 所以,你要计算一下. 根据减速机参数和实际转速(额定),实际运行电流,可以算出负载起动时所需的力矩.然后由力矩来换算出,变频器最能长期运行时的最低运行频率(该工况下电流要小于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