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紧急求助!!!!!!!!

楼主(2005-05-11):
我在用两片74LS151扩展IO口的时候, 写了一段程序,其中用到了数组型的网络变量 但是在lonMaker Browse 里看的时候网络变量的顺序怎么是 ss[0],ss[1],ss[10],ss[11],ss[12],ss[13],ss[14],ss[15],ss[2],ss[3],ss[4],ss[5],ss[6],ss[7],ss[8],ss[9] 为什么不是按顺序排列的呢????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我在书上看到在Neuron C中提供有函数 get_tick_count()供编程人员用于测量应用程序执行时间,但是我不会用,请教一下这个函数该怎么用呢??? 还想请教一下用AD转换器采集上来的数不稳,高低跳变会是什么原因呢???? 以上问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A:
还想请教一下用AD转换器采集上来的数不稳,高低跳变会是什么原因呢????  以上问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学生不胜感激!!!!!!!!!! 我也是采集到的数据不稳定.高手指点一下啊! 上面的楼主是做什么的啊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AD转换显示不稳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硬件接线错误,不知道上面的同志你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再好好检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A:
我的还是不行啊!我硬件插线已经插了好几次了,应该不是连线的问提.我又发现一个问题,我下面的3个if语句,不管他条件对错,程序总是执行第一个if语句,你说怎么回事呢?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另外你用的AD转换器是不是0809啊?能不能把你的这部分程序发到我邮箱让我参考参考,谢谢了! 我的Email:zhuyjsun@163.com //a,b,c为译码器74138的选择通道 IO_0 output bit a; IO_1 output bit b; IO_2 output bit c; //adin定义为从0809的数据 IO_0 input byte adin; //start为启动0809的信号 IO_8 output bit start; IO_9 output bit oe; //g为74138的使能端 IO_10 output bit g; when(1) { //产生脉冲信号驱动0809 io_out(start,0); scaled_delay(1000); io_out(start,1); scaled_delay(1000); io_out(start,0); scaled_delay(1000); //输出允许信号 io_out(oe,1); //判断从0809采集来的数据,并执行相应的任务 io_set_direction(adin,IO_DIR_IN); if(<0io_in(adin)<0x50) {io_out(g,1); io_set_direction(a,IO_DIR_OUT); io_out(a,1); io_set_direction(b,IO_DIR_OUT); io_out(b,1); io_set_direction(c,IO_DIR_OUT); io_out(c,1); } io_set_direction(adin,IO_DIR_IN); else if(<0x05io_in(adin)<0x80) {io_out(g,1); io_set_direction(a,IO_DIR_OUT); io_out(a,0); io_set_direction(b,IO_DIR_OUT); io_out(b,1); io_set_direction(c,IO_DIR_OUT); io_out(c,1); } else if(0x80<io_in(adin)<0xff) {io_out(g,1); io_set_direction(a,IO_DIR_OUT); io_out(a,0); io_set_direction(b,IO_DIR_OUT); io_out(b,1); io_set_direction(c,IO_DIR_OUT); io_out(c,1); }}

网友:
我用的不是0809,但是看程序你用的是查询的方式吧,我建议你用中断的方式试一下也许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