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如何控制阀门进行压力控制、温度控制

楼主(2005-05-11):
我很想知道系统是如何控制阀门进行压力控制、温度控制的,因为阀门只能改变流量啊,是不是流量改变了的同时系统的压力\温度也就能可控的变化了??我很想了解压力温度控制的简单系统图,不知道那位前辈可以指点一下,初出茅庐,请多关照:)

网友A:
你是干啥地??

网友B:
其实很简单,控制压力就拿给管道定压补水,可以用电磁阀,在控制妻设定压力后,控制器会根据传感器的信号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关. 温度也一样,一般用的是电动调节阀,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换热器的控制,电动调节阀根据二次侧的温度,通过控制器来调节一次侧电动阀开启的大小。

网友C:
对于流量的调节,就是达到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