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FFT分析结果的问题
走一走,问一问

楼主(2005-05-11):
我现在在做非正弦信号的数据采样与处理,对电网的电压电流信号进行谐波分析,用的是FFT算法。程序我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拿了书上的一个例子进行了检验,和书上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用一些数据仿真,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比如我用一个方波仿真,采样64个点,16个10,32个-10,16个10,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基波值是407,。然后我又试验了一个正弦函数f(t)=sin(2*pi*i/64),i从0到63,最后分析的结果基波为32,谐波为0,这个函数的最大值是1,为什么分析出来的值竟然是32?fft分析出来的基波值是不是应该不超过1或者和1相差不大哪?我采样128个点,分析的基波值为64。我fft分析的结果是要在上位机上显示的,所以这个结果不能拿出来显示,但是我又觉得我的算法没有问题,有做过实际项目的ggjjddmm们,告诉我一下,fft最后分析的结果和采样的最大值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啊?谢谢!

网友A:
你好,我也做和你差不多的课题 可我是新手,好多不会, 能不能把你做的程序我看看,我的EMAIL:1qifeng@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B:
做FFT前的数据准备,第一步是要将数据进行归一化。要不就会出现FFT点数越多计算结果越大的现象!

走一走,问一问

网友(2005-08-05):
谐波分析仪显示的结果为什么谐波值正好可以和总有效直对应起来呢?我用一个接近正弦的波形做实验,测的的一次谐波值就是和有效值差不多的,大约是有效直的98%,为什么我同样的波形的FFT运算结果和总有效直相差很大呢?最后的结果我要怎么处理好呢?大家知道谐波分析仪FFT后的处理方法么?请告知。

网友C:
我们有谐波监控的产品,承接相关产品的OEM外包。 QQ:10815405 xiahj@sina.com

网友D:
好好学习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看看FFT变换的公式。 结果当然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是理论证明过的。